请大家推荐一个抗ESD好点的视频解码芯片

楼主(2008-11-16):
大家搞视频都用些什么编解码芯片多呢?有抗ESD性能好些的芯片推荐一下吗

网友A(2009-01-13):
GM7113-GM7221

http://www.**/ART_8800096405_1500_2701_3405_0_cba71354.HTM
上海福跃电子FOSVOS推出的视频编码电路GM7221,主要实现接收8位CCIR656格式的YUV数据,(例如MPEG解码数据),并编码成亮度Y和色度信号C,以及合成CVBS信号,经过D/A转换后输出。基本的编码功能包括副载波产生,色差信号调制,同步信号内插。对数字亮度和色差信号进行编码,并转换成模拟复合电视信号CVBS和模拟分离电视信号S-video信号输出。支持NTSC-M,PAL-B/G标准及其子标准。可交互或单独使用其中某一种制式。主要应用在视频处理、安防监控图像处理。

GM7221主要具备如下功能和特点:数字NTSC/PAL编码器;数据波特率13.5MHz;可接收8位MPEG解码数据(输入数据格式为CB-Y-CR(CCIR 656));3个数模转换(D/A)(Y、C、CVBS),2倍的过采样,10位的精度;适时控制副载波;串色滤波器;I2C总线控制(可达400KHz波特率);编码器可在主/从模式工作;彩色条产生器;Down模式的DACs;可控同步信号的上升下降沿时间和消隐输出信号;色度控制;黑电平、场消隐控制;Burst幅度控制。

 相关链接:http://www.**/ART_8800096405_1500_2701_3405_0_cba7135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