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视频信号的带宽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08-11-25):
我看到一些资料上说1080P的点频在150M左右,我用像素乘刷新率大概也是这个数。可是有些视频滤波器资料上面说60M带宽。请问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哪个资料? 贴出原文, 我帮你看看...

楼主:
帮忙看看带宽为什么要这么算?

http://www.maxim-ic.com.cn/appnotes.cfm?an_pk=750
说带宽是点频的一半我还能理解,但是有些带宽连点频的1/3都不到。这是为啥?

网友B(2009-02-07):
首先和你的图像数据格式有关系!

首先和你的图像数据格式有关系!
色差还是raw data 而且你没有说明白像素clk的要求!1080p是逐行的!如果有的电视芯片是双核驱动的我估计还得区分一下!

网友C(2009-08-25):
2200*112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