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音频信号参数测量的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8-12-17):
在广播设备或有音频输出的媒体播放设备上如VCD/DVD上,音频的输出信号一般要测量:S/N,THD+N,频响等参数,有没有电平大小或输出功率的测量?

视频测量一般默认负载75欧姆,输出信号1Vp-p即可,但是音频信号的负载变化比较大,输出功率或输出电平的标准该是什么?

非常感谢!

网友A:
有测量的

有个测试输入默认的电平标准,非平衡的是1DBu,平衡的是2DBU,负载是固定的,比如1K。我以前专门到广电测试过这个东西,

楼主:
非常感谢~

有个疑问,单位是dBu吗?这样的话音频的输出电压在uV量级啊?
是不是dBV啊?!

我们也是准备到广电测的,但是我们自己测试好像声音大的太大,小的太小(同样的负载)

网友B:
音频电平

音频信号电平一般定义在600Ω电阻上:

10lg(v^2/600)+30    单位 dBm     即600Ω电阻上的功率(mW)的对数的10倍。

楼主:
多谢~

使用audio 600 关键词,通过google在网上找到专业音频电压传输及阻抗的说明,VOLTAGE TRANSMISSION FOR AUDIO SYSTEMS

俺要检讨一下,google用的还是不到家~~

呵呵

网友C:
广电入网测试的要求是

600欧姆负载

<-8dBu

网友D:
600欧姆0db,也就是对以1mW功率,电压有效值等于0.775V

600欧纯电阻上消耗1mw功率作为电平的基准值Po,这个值作为0电平。相应的0dB电压有效值Vo应等于0.775V。

正规的音频设备都遵循这个电平规范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热心的各位!

主要是开始把通信中常用的dBu和音频用的dBu搞混淆了,而且google的关键词也不对,所以没有找到有用的咚咚,现在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