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AD转换

楼主(2008-12-26):
现有个sony的相机 想自己做个电路,把输出的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求方案。

网友A:
问题是:你想转成数字信号后接什么呢?

常用的视频ADC,一般用SAA7113、SAA7115等,输出格式是ITU656

如果是接电脑,应该用电视卡或者视频采集卡

楼主:
谢谢,好像saa的不太行

那个相机输出像素数多于saa7111的最大值。我不是接电脑 是转成数字信号远程传输,所以最好能找到专门的芯片

网友B:
难道是高清?

sony什么型号的相机?
SAA711x系列都是电视的解码器,最多也就D1分辨率~

网友A:
什么相机? 还“输出模拟信号”???

楼主:
XC_ST70

ccd的黑白相机,安防方面的

网友C:
我做过CCD图像传感器电路设计

我做的是sony的一款CCD图像传感器
CCD图像传感的输出是一路模拟信号,你要想转成数字量还需要两个东西呢!
一个是TG,Timing Gennerator,这个产生CCD图像传感器的驱动时序,如果你知道CCD图像传感器的基本原理,你应该知道TG怎么用;
另一个是AFE,也就是模拟前端,经过这个模拟前端后,图像数据就变成数字量了。

CCD的图像采集系统大体都是这样的,就是图像传感器、TG、AFE。

网友C:
这个不是简单的AD转换

这个不是简单的AD转换,CCD输出是一个很弱很弱的视频信号,是个毫伏级的,这个是很不好处理的,很容易引入噪声,图像就会有噪点了。
我当初是折腾了好久才弄好的。

再有就是TG的驱动时序的控制,也挺麻烦的呢。时序配合不好,图像都出不来,而且时序有问题,图像的质量也会有问题。

你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祝你顺利!!!

楼主:
谢谢zhca231的回复

看了XC-ST70的手册,输出的是CCIR的格式信号(类似于PAL),应该不是毫伏量级的。
初选了TVP7000,现在时序还有些疑问,主要是同步的提取等。
我会将接下来的进展简单贴出,欢迎大家讨论,指正。

网友C:
我没有看手册

哦 是类似P制的信号吗?
我没有看芯片手册 不太清楚
原来给日本作的一个项目用到了一个NTSC的芯片
因为日本那边的视频格式是N制的。

网友D(2009-02-07):
CVBS输出还能高清个屁

网友A:
唉,其实我2楼就说的很清楚了,LZ非要说不是...

CVBS只有720×576(PAL制式)或720×480(NTSC制式)的分辩率,确实和高清没任何关系

不管你的相机多么的好,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