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问高手,怎样实现电压高于70V时单向导通?

楼主(2008-12-30):
(无正文)

网友A:
稳压管+二极管背对背……

网友B:
稳压管+功率三极管

网友C:
串联100个二极管理论上可以实现该功能??

那就是个70v的稳压管呗

网友D:
会不会太简单了??

懂三极管 即可。

当然,具体的参数以及上面的方案是不是行需要看要求。

网友E(2009-02-26):
以正源为例

稳压管(68V)正端接 NPN 管的基极,负端与 集电极 连接,发射极 接地

网友F:
2楼都说了方案了

网友G:
在那用的呢,电源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H(2010-04-01):
通过电流是多少?不会是几千安培以上的防雷器标准吧,建议你使用p6ke系列的,多少伏的都有,单向双向的都有,还有如果电流不够大,还可以选择1.5ke的等等很多的,价格不贵,这些材料通常都被那些专业防雷公司用来抢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