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路驱动TTL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1-06):
我在一本数字电路书上看到:
coms电路驱动TTL电路的主要矛盾是cmos电路
不能提供足够的驱动电流。
但是书上还有一个表:
                 cmos4000        cmos74HC       cmos74HCT
Ioh(max)/mA      -0.51             -4               -4
Iol(max)/mA       0.51             4                4

                  TTL CT54/74        TTL CT54LS/74LS
Iih(max)/uA       40                     20
Iil(max)/mA       -1.6                   -0.4
从表上看,cmos的输出电流比TTL的输入电流要大,那
为什么说驱动电流不够呢?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尽信书不如无书!

书上都是些啥?老掉牙的东西!

74系列不一定都是TTL.

网友B:
那本书显然太老了

早期型号是这样,特别是4000系列要驱动74系列(不是74LS系列)时,74HC等CMOS电路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新书也未必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Iol(max)/mA       0.51
Iil(max)/mA       -1.6

你就想“CD4069一个门后面接一个7406(不是LS06)的一个门,当CD4069的这个门输出LOW(也就是0)的时候会怎么样?”

你下一步可以到www.ti.com去找那些芯片的datasheet看看。Iol=0.51mA?这是有条件的。看看那些表格里的“Conditions”那一栏里都说了些什么。

竟看这些抄来抄去的书。

网友D(2009-02-26):
你给出的是的部分参考值

比如说CMOS输出低电平驱动 TTL

如果CMOS 的输出端留入较大电流,其输出端电压必然升高,
但是TTL电路不允许升高,高到一定值 TTL会认为是高电平。
所以CMOS 的参数是在CMOS可以正常工作的条件下给的。

网友E:
说得好,Datasheet - Cond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