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米观测孔无线通讯(地下孔径60mm),用什么频段的波比较

楼主(2009-01-16):
400米观测孔无线通讯(地下孔径60mm),可以使用单芯电缆导波,用哪一个频段比较好呢,要求是功耗比较低.
数据量比较小,只要能导波就行,调制方式没有限制

网友A:
电力线载波啊~

油井下应该比你的深多了,也可以用~

网友B:
单线通信

具体项目具体看 。可以使用低频有线载波 100k以下 一根单芯线可以了 1km多没有问题 功耗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