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芯片 请对视频熟的人回答 谢谢。

楼主(2009-01-25):
想将1个视频信号 分成2个,分别用于现场与控制室。
分配芯片用运放一类的 即可,想问问达到上面要求的 专用视频的芯片选什么好。
由于对视频运用 不是太熟,不知道选什么芯片性价比高,好采购。大家建议一下。
不想用普通运放,谢谢。

网友A:
去maxim,adi等网站找找

视频运放一把一把一把地啊。。。

楼主:
晕,找芯片是简单!

但是,谁能确定该芯片属常用芯片,常用芯片价格低,采购也方便。
懂了么???
这不能算是个纯技术问题。但是作为技术人员要考虑到。
谁帮个忙,谢谢乐。
新年快乐!

网友B:
好像是JRCXXXX

 相关链接:http://www.google.cn/search?hl=zh-CN&newwindow=1&q=JRC+NJM2267&meta=&aq=f&oq=

网友B:
不过~~~~~~~~~~~~~~``

不过就你这个项目而言,不如去市场上买一个几十元的分配器而不是自己做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直接一个三极管缓冲一下就可以了

何必整得这么麻烦

楼主:
呵呵呵

还是用原来的max4451吧。
谢谢大家了。

网友D:
输入输出接口都没有说!dsp642就可以!

网友E:
其实直接接不就行了

bnc头买分头的就行了,干嘛要芯片呢
我们矩阵机控制视频和音频的,都是使用bnc带分头的接dvr上,没见使用芯片丫,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F:
2267,7664,2265,这些都是专业的视频运放。

网友G(2009-02-26):
支持9楼

一般的正规产品的输出驱动都没问题,不是很远,很干扰的就那么干。

网友H(2010-04-01):
这类问题,楼主可以找我qq:459564103

网友I(2011-03-29):
用三极管做的射随器就可以。

网友J(2015-03-25):
2971/2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