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显示器信号要求的问题

楼主(2009-02-02):
我自己经过转换出的R、G、B和H、V信号,接到普通纯平显示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接到液晶显示器上就出现问题,1024*768@75Hz可以显示,但刷新率改成60HZ就会没有图像。我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是RGB的问题还是HV的问题?请问这两种显示器对信号的要求是否有不同?谢谢!

网友A:
。。。

一般来说是HV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