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买卫星电视接收有什么建议。武汉有线把原来模拟的停

楼主(2009-02-08):
强制转数字电视。
1.数字电视是否为从制作到接收完全数字化。
武汉有线的数字电视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线电视。

网友A:
应该是数字不过不是高清!

数字跟高清是两码事.
数字化的目的不是为了高清而是为了收费.

网友B:
中信6 9号卫星的

武汉卫星电视接收,中信6 9号卫星的,主要覆盖对象是农村和山区,各省上星卫视是无问题的,对央视只能收到1、2、4、7、8、10、其他收不到。国外免谈,香港凤凰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