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清机顶盒的高频头和解调芯片

楼主(2009-02-12):
高清机顶盒的高频头和解调芯片和标清的有区别吗,还是都用一样的。

网友A:
高频头可以一样,只是解码芯片的性能不同

楼主:
那么一体化的高频头能用吗?

解码肯定会有差别,解调则包含在一体化的高频头内了。

网友B(2009-03-16):
高频没关系,解调芯片的话跟码率有关吧

网友C(2009-08-14):
这和高清还是标清没有关系,只是分标准和制式。
如DVB-C、DVB-T、DVB-S/S2、DVB-H、DMBTH等。
高频头内部是PLL只是负责锁频,并解出IF中频信号。
demodulator输入中频,并将中频经星座映射解码输出并行或串行TS。

网友D(2009-09-22):
不一样的。有不同型号的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