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场天线和磁场天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2-2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很难几句话说清楚

一般来说
低频段磁天线较多,比如125K 13.56MRFID
中波天线
这些都是典型的小天线,典型特征为有一个完整的直流电流回路
当天线尺寸可以和电磁波波长相仿时,电天线就较多了,最典型的为1/4波长振子天线。
还是去翻翻书吧,呵

楼主:
谢谢

正在找甚低频波段(5Hz-30kHz)的天线,看到一个测5Hz-200kHz的磁场天线。
不懂电磁波天线有电场和磁场之分,网上也没找到什么信息。:)

网友B:
他们是正交的

传播的电场和磁场是垂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