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视频标准

楼主(2009-03-19):
哪位仁兄知道DVI输出的视频标准是那一种? H.261/262/263/264    还是MPEG-1/-2??与显卡的编码芯片有关吗?

本帖子由avr32修改过,在标题中加入DVI字样.加精的目的是让跟多的人了解基础知识.

网友A:
都不是

DVI实际上传输的就是两组 各3个通道数字化后的基带信号。

DVI标准的基础是Silicon Image公司的PanelLink接口技术,这是一种高速串行接口,采用的是跃变最小化差分信令(Transition Minimized Differential Signaling,TMDS)传送数据到监视器。
TMDO通过“on”和“off”状态间的跃变来传送数据,采用布尔异或(XOR)或者异非或(XNOR)操作这一先进的编码算法来最小化跃变,以避免额外的电磁干扰(EMI)对电缆的影响,并附加了平衡直流(DC)信号的操作。图1表示了TMDS机构的显示数据(像素)流,在这个过程中,输入的八位数据被编码为十位跃变最小化的、直流平衡的字符。(前八位是编码的数据,第九位用于识别数据是否采用了XOR或XNOR逻辑编码,第十位用于直流平衡。)

如图1所示,DVI允许两个TMDS链,每一链由三路数据通道组成,用于传送RGB信息,最大带宽为165MHz,相当于每秒165M个像素。

DVI允许两个TMDS链,每一链由三路数据通道组成,用于传送RGB信息,最大带宽为165MHz,相当于每秒165M个像素。

系统既允许单链连接,也允许双链连接,取决于监视器的性能。

 相关链接:http://www.laogu.com/news/upload/img8/200666_71547.gif

网友A:
 相关链接:http://www.laogu.com/wz_1628.htm

网友B(2013-01-15):
事实上这位仁兄是没有分清楚接口 与 编解码的关系。。
DVI是一种视频接口,分为DVI-A、DVI-D、DVI-I三种接口。即DVI模拟接口、DVI数字接口、DVI复合接口。
而实际的DVI接口也会根据数字接口所用的通道数分为单通道DVI接口和双通道数字接口,所以这么细分下来,你实际见到的DVI接口应该五种。

网友C(2013-03-22):
3楼图画的不错

网友D:
好像现在DVI接口都已经比较普遍了,在很多主板上都见到有类似的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