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问题

楼主(2009-03-30):
我想请教下一个问题:
关于SIM300模块的,现在插上SIM卡后,外部的电话可以打进来,上面的振铃有反应。电路板硬件应该没问题。
串口上跟PC接了3跟线,利用串口给SIM300发AT指令,它的输入口能检测到电压波动,但是没有返回信号,AT指令没有响应。
波特率设置是默认的115200
8位,无奇偶检验,1个停止位。
希望有好心人帮忙解决下~~~

网友A:
SIM300上电的时候会主动发出数据

SIM300上电的时候会主动发出数据,你必须能收到,否则说明你的硬件有问题.
SIM300的波特率不一定就是115200,有可能是57600,或是9600等,因为SIM300可以自己保存波特率.

楼主:
谢谢

不好意思。。。可能把振铃的意思写错了。。。
电路板上有个小喇叭,插上SIM卡后电话能打通。

振铃线没有接出来,串口上只用了三根线。不过可以检测到sim300模块的RXD口有信号输入,电压有变化。但是TXD口没有反应,没有信号输出。
给他发AT,sim300完全没反应。
波特率的话基本的都试过了,从600,1200,2400,4800,9600。。。到256000都试过了。。。。没用。
如果这个SIM300有人设定好了波特率,无论如何应该会有乱码输出的吧?
那我怎么在不知道别人设定的波特率的情况下与它进行通信呢?

网友A:
开机上电,SIM300的TXD主动有输出

开机上电,SIM300的TXD主动有输出

网友A:
开始上电SIM300的TXD主动发出如下信息

Call Ready
.
RDY

+CFUN: 1

+CPIN: READY

不排除不同版本的SIM300不一样,至少我检测的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