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顶盒的问题,请懂得人说说!

楼主(2009-03-31):
网上有一篇**说:
“在内部调谐器的输入端取出全电视模拟信号,外引出一个电视插座,再接一个电视分支器,可以用三分支、四分支、六分支等等,这完全可行(为了阻抗的匹配建议用分配器,以减少电视机之间的干扰)。最好在分配之前加一级超高频放大(约补偿10db)分支分配带来的信号损失”

我不太懂机顶盒的原理,对这个说法有点疑问:
1 机顶盒内部有这样的能输出全电视模拟信号的内部调谐器吗?
2 假设有的话那他输出的全电视模拟信号频段在什么范围内啊?是模拟电视原来可以接收的范围吗?
3 我觉得如果有输出的话应该也是单个节目的视频音频基带信号也就是像看影碟一样的直接看视频的,要是输出全电视模拟信号那岂不是要将所有的节目的数字信号解调后再将其调制到不同的模拟频段才能被模拟电视机接受解调啊?要是只是一个台,那用不同的输出端一样看啊,连什么所谓的共享器也不用的。

有搞这个的人请讲一下!

网友A(2011-03-26):
呵呵,同样感兴趣,期待着!!

网友B:
目前广电局推行电视的互动与联网,所以机顶盒在未来会有很大的市场

网友C:
数字电视机顶盒前端的tuner+demodulator来获得TS信号。顾名思义,数字电视的tuner是不会输出模拟电视信号的。传统的模拟电视一个频道只能传输一路电视节目,而数字电视是在模拟信道上传输一路或多路TS,每个TS中又可以包含MPEG2压缩的多路电视或广播节目。
另外,除了视频源采用MPEG2压缩外,TS流在进行数字调制之前,也进行了数字调制,所以从tuner端是不能获得模拟全电视信号的。

网友B:
机顶盒将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行业,因为目前缸垫推行电视的网络与互动化!全国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普及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几个成熟的机顶盒研发方案。都是实际产品通过技术验证投入市场,拥有很好的评价!
标清机顶盒方案参考:
ST5107+DM9000AEP+HS12363(单网口)
ST5107+DM8203EP  双网口
NEC61110+DM9000AEP+HS12363
高清交互式机顶盒:
AU1250+DM9000AEP/DM8203+HS12363
Bordcsm+DM9000AEP+HS12363
ST7109+DM9161AEP+HS9001
TI+DM9000AEP+HS12363
ebook无线WIFI模块  Ebook有线网络模块
目前在我国,数字机顶盒,已经成为家庭广泛应用的娱乐产品。
而在机顶盒中,国内几乎所有的厂家都是采用 DAVICOM的网卡芯片 效果很好
DM9000 AEP/CEP/DEP/CIEP   性能非常好。
目前工艺越来越先进 都是采用0.25/0.18um的工艺  对加快网络整体速率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D(2011-04-30):
LZ说的是机顶盒目前还在**的环通输出功能吧,在机顶盒的调谐器有放大输出功能,可以将原有的模拟信号放大输出,接到电视机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