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字电位器X9511W的问题

楼主(2009-04-10):
想做个简易的数控器件,用到了数字电位器X9511W,但当我按以下电路连接好后,测试时,原本最大阻值10K的电位器却用万用表测得阻值范围变成了10K~30K,检查了很久,但就是找不出原因,但我之前的调试阻值范围是没什么问题的,想请教下各位是怎么回事,先谢了!
以下是电路和X9511的一些参数:

低功耗CMOS
工作电流最大8mA; 等待电流最大200mA  电子保健产品
31个电阻单元
有温度补偿
±20%端点到端点阻值范围;-5V—+5V电压范围
32个滑动抽头点; 滑动端的位置取决与2个按钮输入
慢速和快速扫描方式
自动贮存(AUTOSTORER)选项; 手动贮存选项
滑动端位置贮存与非易失性存储器之中,可在上电时重新调用
滑动端位置数据可保持10年
X9511W=10KW; 8引脚DIP

网友A(2011-03-30):
1.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电位器的参数电位器的参数主要有标称阻值、额定功率、最高工作电压、线性精度以及机械寿命等,它们是选用电位器的依据。当根据使用要求选择奸电位器的类型后,就要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电位器的技术及性能参数。 2.根据使用要求选择电位器的类型在一般要求不高的电路中,或使用环境较好的场合,应首先选用合成碳膜电位器。合成碳膜电位器具有分辨率高、阻值范围宽、品种型号齐全,价格便宜的特点,但有耐湿性和稳定件差的缺点,可以广泛应用在室内工作的家用电器设备上。比如半导体收音机用的带开关的音量电位器,可选用合成碳膜电位器;电视机中的电量调节电路可选用直滑式碳膜电位器;其他家用电器中的高负载及微调电位器也可选用合成碳膜电位器。另外合成碳膜电位器的机械寿命长,可以使用在要求耐磨寿命长的电路中。如果电路需要精密地调节,而且消耗的功率较大.应选用线绕电位器。线绕电位器由于分布参数较大,只适用于低频电路,所以在高频电路中不宜选用线绕电位器。另外,线绕电位器的噪声小,对要求噪声低的电路可选用这类电位器。金属玻璃釉电位器的阻值范围宽,可靠性高,高频特性好、耐温、耐湿性好,是工作频率较高的电路和精密电子设备首选的电位器类型;另外,金属玻璃釉微调电位器可在小型电子设备中使用。 3.就根据用途阻值变化特性电位器的阻值变化特性,应根据用途来选择。比如,音量控制的电位器应首选指数式电位器,在无指数式电位器的情况下可用直线式电位器代替,但不能选用对数式电位器,否则将会使音量词节范围变小:作分压用的电位器应选用直线式电位器;作音调控制的电位器应选用对数式电位器。不同电位器的机械寿命也不相同,一般合成碳膜电位器的机械最长,可高达20万周,而玻璃釉电位器的机械考命仅为100-200周。选用电位器时,应根据电路对耐磨性的不同要求,选用不同机械寿命参数的电位器。 4.注意对结构的要求电位器批发时,要注意电位器尺寸的大小、轴柄的长短及轴端式样,以及轴上位置是否需要锁紧开关、单联还是多联、单圈还是多圈等,对结构上的具体耍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