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C电视收台太少

楼主(2009-04-17):
请教各位高手:
ATSC 数字电视机测试灵敏度好像没有问题82dBm,但是与别的机器比较收台太少,而且在美国不同的城市测试结果不一样。
请问各位什么问题能引起上述现象?

网友A:
RE:

测下Tuner的CCI/ACI性能,也就是数字/模拟信号的抗临频干扰性能.

网友B:
Tuner & Demodulator 是否有 lock ? 什么方案 ?

楼主:
三星的高频头

MSTAR方案,MSD111+MSD809;三星的高频头,规格型号DTVS205FH201A

楼主:
请教

我们公司没有测试设备,方案公司只测试了灵敏度,而且这方面我也不懂。这个高频头带PLL电路,想必就是那个lock吧?

网友B:
对比机同一时间点测试的吗?老美会将一些台停停播播,时有时

如果是 VSB(air) 的话, 天线指向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