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推荐一下 Y PB PR 转 cvbs Y/C 的芯片啊!

楼主(2009-04-29):
找了一下,要用2个芯片来实现,先将Y PB PR 转换到rgbhv 再将rgbhv转换到转 cvbs Y/C

不知道有没有1片就能搞定的!

那位朋友介绍下啊!

楼主:
网页打不开啊!

网页打不开啊!

能否把型号写出来啊!

网友A:
有此方案

有此方案

网友A:
补充一下,

首先,YPBPR转RGBHV,YPBPR(480P到1080P)是高清逐行信号,要把他降成隔行信号,这才是最难的。

网友B(2009-08-11):
ADI似乎有此功能的芯片,你可以去官网上看看,或是找ADI代理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