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想问一下 PAL-D是一种什么制式?

楼主(2009-05-04):
 PAL-D是一种什么制式?
和PAL一样么

网友A:
PAL规定彩色制式,D规定黑白制式

PAL/D即中国使用的模拟电视制式

网友B:
2楼错了

拜托,D是声音制式和黑白彩色没关系,代表伴音载频和图像载频相隔6.5Mhz。
这是中国大陆的电视标准,香港用PAL-I,台湾和美国是NTSC-M。
建议找本电视原理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2009-06-27):
四楼有理

如四楼所说。

网友D(2009-08-03):
中国**有PAL-D , PAL-I ,...好像各地区并不统一

网友E:
PAL后边的这些后缀,好像跟副载波频率有关。
PAL-N是3.58M的副载频的PAL,PAL-M基本和NTSC制差不多,只是彩色编码遵循PAL制的原则
在制作领域,PAL-B/G/H与PAL-I/D的区别在于视频带宽,前者是5M,后者是5.5M。但这些不影响视频的处理。

网友F:
同意4楼,,液晶电视换台会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