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视频信号发生器,有SOC方案么?

楼主(2009-06-22):
高清视频信号发生器,有SOC方案么?
作为整机测试系统的信号源,

网友A:
买个高清播放器就好了

CF卡上存上几个节目播放就好了。

网友B:
嗯,一两个的话当然是宁愿买通用家电了

楼主:
使用数量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就是通用家电没有那么丰富的接口以及测试信号。
如果再外置的话,体积庞大就不方便了。

--------
2楼,存储介质一般采用电子硬盘。

网友C:
....

你拿机顶盒芯片好了

楼主:
to 5L

机顶盒只是编解码,并不会发生信号。

网友D:
RE

使用FPGA + SRAM + FLASH 加上一个video DAC就可以了,可以输出VGA, YPBPR, S-VIDEO, COMPOSITE;
flash用来保存测试图案;
SRAM可以使用高速的SRAM,比如QDR SRAM;

至于用什么型号的video DAC,去AD, TI, NXP网站上去查,大把大把的芯片。
简单的去了!

网友A:
感觉还是机顶盒的方案有点普

半个月能够出来。电路板大小也不是很大.另:对于IDE接口来说,电子硬盘和CF卡一样。

网友E(2009-08-14):
一般的STB用SoC视频Main和Aux通道视频输出Formatter部分,会提供测试信号,可以通过API或Register设置来输出,彩条等测试信号。ST、Broadcom等IC均可以的。
此外,选用CPLD+HD encoder的方法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