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看---移频增音器

楼主(2009-06-22):
小弟现在想做一个抑制话筒啸叫的东东-----移频增音器或者移频器
移频器有两种,一种是模拟的---基于通过改变输入信号的频率来不断回避房间峰点施加的影响,从而破坏构成声反馈的条件,最终达到防止啸叫的目的。
一种是数字的---采用DSP进行数学算法移频技术!

从成本开发周期和客户的要求考虑,我选择了第一种。可这方面的资料,移频原理或者参考电路很难找到,请大家讨论下实现方案,先谢过啦

有资料的麻烦发份到我邮箱:chenhe@isantai.com

网友A:
我的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B:
无论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都有专用芯片的。

网友C(2009-07-22):
楼上兄弟能否介绍几种具体芯片型号?

想 了解一下。

网友D:
模拟的好像是这样的:将音频信号跟一个几十千赫的振荡源平衡调制,然后用一个非常复杂,幅频特征非常陡峭的滤波器,滤掉一个边带和残留的载波,再然后将这个单边带信号和第二个振荡源(振荡频率跟上一个振荡源错开几个赫兹)平衡解调,最后加一个音频的低通,出来的音频就可以用了。好像在二十年前的一本杂志叫做【无线电与电视】上面看到的。是湖山的一款移频增音机,有具体的电路图。
DSP的就简单多了,原理类似于卡拉OK的变调功能。只是变得范围很小,只是几个赫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