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OC门为啥工作不正常?

楼主(2009-07-06):
74AC86PC是一个4路的或门,接法如上。
它的部分参数如下:
供电Vcc:2~6V;
输入Vin:0~Vcc;
输出Vout:0~Vcc;
然后有一句话是:Vin from 30% to 70% of Vcc

74AC86PC前段的器件是一个光电转换器,我已经拆下来了。

然后我想测试这个74AC86PC的频率响应和波形。
采用的是综合信号发生器: 方波,Vp-p为5V,频率为5MHz;
用示波器跟踪;

当我一把信号接入(正接74AC86PC的输入端,负接地),5v的信号就被拉低成VIH=3.5V,VIL=1V的信号,然后74AC86PC的输出VOH只有0.5V。

请教大家,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12-07-21):
要3.5V以上才是高电平
一直低电平进来,那输出一直为低很正常

网友B:
你先用示波器测试一下输入端的电平有没有达到,看信号发生器的内阻是多大,有可能是信号发生器的内阻较大,R3太小,不行将R3换成100k的测试一下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