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卫星接收机都没有高频头

楼主(2009-07-11):
为什么现在的卫星接收机都没有高频头
里面只有很小的一个ic,电感都没有,怎么选出高达950m-2150m的信号

网友A:
RE

可能在天线那边;

网友B:
老早都是零中频啦

网友C(2009-12-31):
0中頻是否代表數字饋源?

网友D:
RF 信号直接进IC

网友E:
用的Single-chip TUNER吧,你可以到Microtune的网站看看

网友F:
数字高频头,

网友G(2010-02-19):
硅Tuner,早就实现零中频了。

网友H(2010-03-22):
你没看见锅中央支架顶端的那个东西吗,那就是高频头,

网友I:
9楼说的那个是LNB 降频器

LZ说的其实不对 应该说 现在的接收机 都用板载高频头。以前一般都是直接买大厂的成品高频头(TUNER).
现在为了降成本 都自己搞了。

网友J:
10楼说的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