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20 外部晶振不振可能有哪些原因

楼主(2009-07-21):
晶振没问题,因为换了好几个了
电容20P 也没问题,都用电桥量过的
晶振两端也并联了10M电阻
之前用c8051f340外部晶振能振起来,
现在就振不起来了,设置方法也是用的
340的方法

单片机之前怀疑坏了 也换了一个
电源仔细量过 3.3v很稳

用内部晶振 程序可以跑没问题

还有哪些可能呢?

请高手指点了

网友A:
是不是寄存器配置的不对?
有些单片机上电采用内部振荡器,配置好后转到外部晶体

网友B(2010-03-30):
我同意3楼的意见,你用示波器好好量量,现在的晶体很好的,一般情况下,很少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