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顶盒输出视频的规格,谢谢!

楼主(2009-07-30):
求机顶盒输出视频的规格,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高清机顶盒均支持main和Aux通道,main通道输出模拟和数字高清视频,而Aux通道支持模拟表情输出。常见的视频格式均支持。可以联络我:zilaifun@hotmail.com

网友B(2009-09-22):
一般就是普通的cvbs,或者是720p ,1080i。接口的话是AV或者是HDMI

网友C:
找份总局的入网认证标准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