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图像采集卡采集彩色图像

楼主(2007-01-08):
根据要求,图像采集卡使用黑白图像采集卡,但是摄像机使用彩色摄像机,请问采集到的图像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只有灰度,没有颜色

楼主:
就是说显示的图像是黑白图像吧?

确定么?

网友B:
难道你还想要彩色图像不成。

网友C:
黑白图像

    只能是黑白图像,就如电视台发射的都是彩色图像,可是黑白电视机接收的也只能是黑白图像。

楼主:
图像采集卡怎么处理视频信号的同步信号的呢?

网友D:
向下兼容,只要黑白时可以完全忽略彩色信号

而且黑白的还会显得更清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