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发射器芯片,推荐几个吧

楼主(2007-01-08):
据我所知有BH1417,HY1417,BA1404,1416等,而我这个产品要求发射频率为107.1MHz,有个样品音质不错,就是IC被抹掉了型号,是SOP14的.有知道的可以告诉一下型号呀,HY1417不知音质怎样,还没敢用.

网友A:
照张图来看,或许我能告诉你。

我邮箱cmmabc@126.com

网友B:
好不好,除了IC,关键是外围设计

HY1417
别想了:)

好不好,除了IC,关键是外围设计

楼主:
HY的没用过呀,

那个14脚的音质不错.

网友C:
FM发射器芯片GFT808A,GFT809

   推荐FM发射器芯片GFT808A(全频点70-120M),GFT809(14个固定频点)
   EMAIL :gary.chen@suntech.net.cn

网友D:
108MHz-120MHz的频率你们也敢用啊?!

网友E:
FM发射芯片

   我公司有多种型号的FM发射IC,发射模块,性价比高,http://www.chinacpu.com.cn

网友F:
7楼的方案还不错,性价比不错

网友G:
RoHM的应该不错,lz可以试试

网友H(2007-02-07):
看到楼上几位的推荐,受不住了

我向楼住推荐一款芯片,外围器件很少。型号为:QN8000
特点:1。音质效果不错,尤其听低音效果明显。
2。在近距离发射时,不需要耳机线当作天线,或其他外置天线,
3。小尺寸,少量外围器件,10个左右,无须三极管和电感。
4。封装:4*4mm,QFN20
5。低功耗。
6。芯片控制可以通过SPI,GPIO,以及I2C方式。
7。价格比其他公司便宜。
大家想了解详细资料,请发资料到:phong@quinticcorp.com.
或留下Email.

网友I:
MICRF002

绝对方便簡單,但价钱约为RBM35

网友J:
AS6002,14个频点的含107.1

AS6001,AS6002,H1417,HY1417,BA1404,1416等FM 发射IC音频质量不相上下,关键要做得好。

网友K:
需要BH1417样品可以找我

网友L(2013-01-17):
这个IC的资料找了N牛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