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颗Video Decoder IC

楼主(2007-01-08):
各位大虾能否推荐一颗模拟VGA(1024 X 768 @75Hz 或一下)转ITU-656的Video Decoder IC!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晕!知不知道什么是Video Decoder?

网友B:
是啊,这是一个系统了,不是单个Decoder芯片能解决的

网友C:
这不是DECODER

是VGA转视频,可以看看AVERLOGIC的AL128方案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大虾的回复!其实要实现我想要的功能的确还没找到比较好的IC,所以说需要一个系统来实现,我觉得也合理.
但AL128好象没有ITU-656 (8位)输出呢!

网友A:
用一颗mst9883c就可以了,简单得要命

网友D:
9883可能不行,毕竟是需要帧率转换的

高质量的找gennum,差的原来有aitech,现在只能用pw的芯片后加fpga来完成了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大虾的回帖,aitech的AIT2138的效果已经试过了,看大字还行,但细一点的字就不行了,要是开PCB或原理图那会更糟糕.gennum具体是什么IC呢?
pw的芯片后加fpga有具体方案吗?

楼主:
能否传一份mst9883c给我

lyjian兄能否传一份mst9883c datasheet给我!
我的E-Mail:huangyixiang1@21cn.com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