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5寸液晶屏上的SPI接口问题

楼主(2007-01-10):
大家好,现在市面上大多数3.5寸液晶屏幕都有一个SPI接口,用来控制LCD模组里面的TCON IC以配置信号的极性和扫描方向,我有一点不是很明确,有些CPU都有LCD的控制器了比如2410,它本身就可以配置其寄存器来控制信号的极性和扫描方向了,为什么还需要SPI接口对其进行配置呢?而且我看了下这个LCD手册好象通过SPI接口进行配置还比较麻烦,有人做过这方面吗?指点下,谢谢

网友A:
通用性问题,又不增加成本,当然要加了

不能只“有些CPU”用啊,那其他的CPU或非CPU呢?

楼主:
那2410如果接这样的LCD就不需要用SPI了?

那楼上的意思是如果我要用2410接这样的LCD就不需要接SPI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