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视频信号是个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楼主(2007-01-15):
(无正文)

网友A:
模拟信号~~~~~~~~~

楼主:
为什么?它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为什么?晕~~~~~~~~~~~~~~~

哦你去找一个mb90092的资料看看,上面有复合同步信号的示意图~~~~~~~

楼主:
谢谢!PECL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拿个示波器接到电视输出自己看就行了

拿个示波器接到电视输出自己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