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色度信号取得色差信号???

楼主(2007-01-17):
电路要求有视频分量接口输出,也就是要求有两路色差信号,但现在只有色度信号,要怎么才能取出色差信号呢?

网友A:
CVBS可以取出YUV

单单有色度信号是取不出色差信号的,还需要有亮度信号。目前有CVBS分离出YUV的片子,具体忘了型号,需要的话我去查下。

网友B:
楼上是对的,亮色本是一体的,不会出只有色度而没亮度信号

楼主:
多谢

俺是新手,谢谢楼上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