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时序波形

楼主(2007-01-21):
今天测试了VGA接口时序,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能推理出完整的时序.
来自续行扫描60HZ的电视盒.下面是波形:水平-垂直同步信号

楼主:
水平-垂直

楼主:
RED-BLUE颜色信号

楼主:
水平同步-R颜色

楼主:
颜色R-垂直同步

楼主:
初步整理的时序

行周期32us  (频率31.3Hz)
行同步脉冲时间7us
场频率60Hz

网友A:
早就知道了

楼主:
大家有没有尝试过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显示器呢?

只要速度够快,应该没问题的.
但是时序的细节还是不大清楚.

网友A:
单片机速度有限,我们是用CPLD加SRAM做的

网友B:
支持你去试验

尽管单片机直接驱动连显示单色的字符都会比较勉强

楼主:
本人就想显示单色字符

请教xwj :
可以告诉我详细的VGA时序么?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A:
时序就如你画的那样,同步头宽点窄点无所谓,消隐时间按

楼主:
请教xwj :

请教xwj :
消隐期间多少个行脉冲?
一场多少个行脉冲?
显示器如何识别分辨率的?

网友C:
晕死了,一个标准的VGA时序,有没必要这么辛苦测

网友D:
测量可以加深印象..

楼主:
这就是效果

这就是效果

网友E:
谢谢,但我想知道在r,g,b信号中可不可以不加消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