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程遥控距离不够

楼主(2007-01-27):
原理图如下:由于电源纹波过大,引起遥控距离不够理想(理论值为7m,实际值为5m左右),在遥控头的接地脚与电源脚并上10uF的电解可解决问题。现在尝试将用其它方法解决此问题都不是十分理想,如将电源部分的电阻换成跳线、磁珠、10uH的电感,以及遥控信号上的电阻换大或换小。其中10uH的电感效果比较明显但还不到7m的距离,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提供解决方案!

网友A:
中间是一个三端稳压管吗

这个遥控器是干什么的,中间是一个三端稳压管吗,

网友B:
vcc引入时,就要加电感或磁珠,而不是在后面

楼主:
RE:

中间就一个遥控头,我的意思是在不改动印制板的条件下能否在原有的基础上换元器件就能达到要求。你这样做是否有点复杂了,那个10uF的电容是在印制板直接搭在遥控头上就可以了。按照你所说的,直接改动印制板,把电源部分的L滤波换成Π滤波就行了。

网友C:
R29换成100uH电感,IR1 的23脚并10uF和104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D:
R29改个地方

串VCC上去,大点效果好,我经常是用1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