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UDA1341的吗?请教

楼主(2007-01-31):
请问第12脚SYSCLK是做什么用的?是时钟输入吗?要多少频率的时钟?DATASHEET中好像都没提到,只有"system clock 256fs, 384fs or 512fs",不知道fs是多少?望知道的大虾指教

网友:
fs一般44.1KHz,CD音质

SYSCLK一般是它的384倍,即16.9344MHz

当然,格式不同,时钟也不同

楼主:
感谢1210,1片uda1341可以做双向语音通讯用吗?

开始我想用nrf24l01作无线传输,音频codec用uda1341,mcu用mega16,这样uda1341必须工作在分时模式下,第一周期作ad,第二周期作da,...,mega16在uda1341和nrf24l01间来回搬运数据。看了一下uda1341的资料,发现fs最低是32,如果用iis模式,是不是指bck的频率=8*32k=256K?,还是256*2(左右声道)=512k?如果这样,则mega16应该处理不过来了

网友A:
用单片机处理高质量音频,不好办。

用单片机处理高质量音频,不好办。

网友B:
我用MEGA8+MC145481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