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用TVP5150时的问题,

楼主(2007-02-03):
tv, RGB, GB
我用656输出的,彩色会有干扰
好像是RGB三个画面叠加但没有对齐的一样,黑白图象就很好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楼主:
delay 多少合适?谢谢指教

改哪个寄存器的值?请教?

楼主:
2楼,请教是哪个寄存器啊?

先谢过,

楼主:
红色部分为对TVP5150的寄存器操作

只写了两个寄存器

网友A(2007-03-31):
不知问题搞定了没有,上次我做的是PCB板,地没有做好导致彩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