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视频信号控制电源开关

楼主(2007-02-06):
如何实现视频信号控制电源开关,最近我们搞了个,但是不是很成功,我们用LM1881作的,去1脚的复合同步信号控制继电器,但是干扰信号可以开机,所以不成功,还请各位高手支着谢谢

网友A:
用1881可以做到

用场同步判断比较好,行同步中还包括了消隐期间的均衡脉冲和同步脉冲,频率不固定,而场同步则频率稳定,用单片机检测到若干个符合相应制式要求的频率脉冲即可认为是有视频信号

网友B:
有这样的芯片

有视频信号时,输出为高;没有视频信号时,输出为低。

网友C:
仅用LM1881不够,还需加一个芯片

网友D:
哈哈

用1881好贵噢
可用分离电路,成本低,
或用393就可以了,至于判断用一个48就行了,加上单片机成本不到6元钱.而且效果比1881还要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