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相环芯片CD4096

楼主(2007-02-08):
第一次使用CD4096,一个很不解的问题:
  2脚的比较器1输出始终和4脚的输出一样,我是简单的搭了一个电路:
  使用比较器1:
  R1:100K
  C1:1000P
  R2脚悬空
滤波电路
  R3:100K
  C3:2.2U
  量到9脚大致是2.5V电平,不管输不输入外部信号,2脚输出始终和4脚一样,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2007-03-15):
关心的是“性价比极高的FM发射/接收方案”

单路发射,接收。报个参考价:zh_62@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