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大小电容并联做电源滤波

楼主(2007-01-05):
看似很简单的问题,可是问了好几个老师,都有不同的答案,
有的人很简单的告诉我大的滤低频小的滤高频
还有的说大电容有电感性,小电容是为了抵消大电容的电感性能
另外一些人告诉我小电容滤高频时“惯性”比较小

请问老鸟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惯性”又是什么呢?这些书上没有的东西,是靠经验得来的吗?谢谢

网友A:
这个应是对的

还有的说大电容有电感性,小电容是为了抵消大电容的电感性能

大电容是卷起来的,当然感性较大,高频滤波肯定不行,所以并联小电容,

电路板上不同位置并联,也是同样道理,抵消走线的电感。

网友B:
这么说来小电容一般放在输出级哦!

2楼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谢谢二楼的!

rt

网友C:
不错

相关链接:http://www.icask.com/

网友D:

 大电容由于容量大,所以体积一般也比较大,且通常使用多层卷绕的方式制作,这就导致了大电容的分布电感比较大(也叫等效串联电感,英文简称ESL)。
   电感对高频信号的阻抗是很大的,所以,大电容的高频性能不好。而一些小容量电容则刚刚相反,由于容量小,因此体积可以做得很小(缩短了引线,就减小了ESL,因为一段导线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感的),而且常使用平板电容的结构,这样小容量电容就有很小ESL这样它就具有了很好的高频性能,但由于容量小的缘故,对低频信号的阻抗大。
    所以,如果为了让低频、高频信号都可以很好的通过,就采用一个大电容再并上一个小电容的方式。

网友E:
滤波电容

大家说得很对啊,总之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

网友F:
增加高频滤波

因为大电容有电感性,对高频滤波肯定不够,而小电容滤高频时“惯性”比较小。

网友G:
热惯量应该不佰生吧

象电炉之类的负载切断电源不会马上冷下来,谓之热惯量较大
同理小电容充电快,放电也快,能跟踪较高频率的极性变化,谓之电惯量小

网友H:
   大电容由于容量大,所以体积一般也比较大,且通常使用多层卷绕的方式制作,这就导致了大电容的分布电感比较大(也叫等效串联电感,英文简称ESL)。
   电感对高频信号的阻抗是很大的,所以,大电容的高频性能不好。而一些小容量电容则刚刚相反,由于容量小,因此体积可以做得很小(缩短了引线,就减小了ESL,因为一段导线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感的),而且常使用平板电容的结构,这样小容量电容就有很小ESL这样它就具有了很好的高频性能,但由于容量小的缘故,对低频信号的阻抗大。
    所以,如果为了让低频、高频信号都可以很好的通过,就采用一个大电容再并上一个小电容的方式。

网友I:
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呀

网友J:
问了好几个老师?

问了好几个你还不开窍?回答不一样,道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K:
这两个是退耦电容,作用如以上所说

网友L(2007-03-10):
太简单了

兄弟们: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吧!

网友M:
15的朋友也太装大拿啦

网友N:
哈哈~~好象有个回复跟我的blog里的很象~~~~

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11027.html

网友O:
大家说的不错

大小不同的电容并联是为了不同频率的干扰了

网友P:
希望以后这里的高手多发表点意见

网友Q:
好啊

没想到你们在论谈当中是的如些团结又是如些学习和帮助的,实在是太好啦,以后我有学习问题就请各位大师多多帮助。

网友R:
大家都讲的很详细了^_^

如果从滤波的频谱来看,大电容加小电容滤过的频段可以覆盖高频和低频,这是由于电解电容的生产工艺决定的。
楼主是不是觉得应该按照并联电容的计算来算频段?那样是不对的,实际的频段和大电容差不多

网友S:
各司其职罢了

做音箱为什么不用一个大喇叭,而是用三个或者多个不同的喇叭。

各司其职罢了

网友T:
第一次回贴

刚进大学时,电子协会的师兄也告诉我打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现在明白为什么了,谢谢

网友U:
有谁能告诉一下(电源、复位、晶体)它们的工作情况?

有谁能告诉一下(电源、复位、晶体)它们的工作情况?谢谢!!!
每种电路不可少的,但她的工作都是一样的。

网友V:
不管强电、弱电、模拟、数字 首先要明白各单位元器件的符

不管强电、弱电、模拟、数字 首先要明白各单位元器件的符号
新、旧国标都要熟记
熟练掌握各种单位元器件的工作原理和特性以及作用
熟练掌握各种基本单元电路的工作原理,分析方法

水利水电出版社的《实用电工典型线路图例》,内有各种电工基本单元图例详解,和一些典型的整机、配电等方面的原理图解析,对初、中级的学习者很有好处

配备一本集成电路手册(内有常用集成电路方框图、各引脚作用)各大书店均能买到。

初学者不宜先看整机电路图,应该循序渐进
整机电路图由于有许多单元电路的存在,有的单元电路中的元器件就比较散乱,或者离本单元较远,初学者识图时,很有难度。
从方框图开始-单元电路图、等效电路图-整机电路图

电路图包含很广,要想迅速看懂一张整机电路,需要长期的积累,这里是讲不清的。
循序渐进的学习非常重要,电气理论基础非常重要
俗话说,专业好学,基础难打
一开始的急功近利,不久就会遇到瓶颈

如果你已有初步的电气基础
推荐先学习 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电工学》

数字电路是电路图中的一个难点,我稍微讲一下

要学数字电路以下知识必不可少,可按顺序逐步学习

1、二进制和二进制编码,以及和十进制的转换关系
2、脉冲电路(脉冲信号的产生、整形、交变。包括,微分电路、积分电路、限幅电路、多谐振振荡电路、单稳态和双稳态电路等)
3、逻辑门电路(与、或、非、与非、或非门)
4、触发器电路(RS触发器、JK触发器、D和T触发器是必学的)
5、组合逻辑电路(基本运算器、比较器、判奇偶电路、编码、译码器、数据选择器)
6、时序逻辑电路(在组合逻辑电路的基础上又加了寄存器)比如计数器、节拍发生器什么的
7、单片机
8、模拟量与数字量之间的转换

数字电路的很多功能是通过软件来实现的,这已经超出了电子技术分析的范畴,识图中,虽然不需要对软件相当熟悉,但必须了解软件处理信号的过程、目的、处理结果
单片机也是其中一个难点,具备系统的数字电路基本知识后,必须加以熟悉
数字电路的信号由于是各种脉冲串的数码信号,这些数据流信号的波形不可能像模拟电路那样,对电路的理解有太多帮助,这点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W:
又学到了

网友X:
我还有一个理解

我还有一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大电容ESR比较大,小电容ESR相对比较小,两者并联,总的ESR就小了

网友Y:
大家各抒己见,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Z:
问一下

能否看一下具体的电路图?

网友AA:
学习中

呵呵,我也一直对这个问题很好奇,只是知道大概的作用,现在弄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AB:
滤不同频段啊

网友AC(2012-11-23):
不错,很多人都可以学习下,把一个简单的东西理解了,就是个不错的进步;因为,难的东西,都是由简单的道理组成的

网友AD:
参考!!
因为大电容由于容量大,所以体积一般也比较大,且通常使用多层卷绕的方式制作(动手拆过铝电解电容应该会很有体会,没拆过的也可以拿几种不同的电容拆来看看,不过要注意安全,别弄伤手),这就导致了大电容的分布电感比较大(也叫等效串联电感,英文简称ESL)。大家知道,电感对高频信号的阻抗是很大的,所以,大电容的高频性能不好。而一些小容量电容则刚刚相反,由于容量小,因此体积可以做得很小(缩短了引线,就减小了ESL,因为一段导线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感的),而且常使用平板电容的结构,这样小容量电容就有很小的ESL,这样它就具有了很好的高频性能,但由于容量小的缘故,对低频信号的阻抗大。所以,如果我们为了让低频、高频信号都可以很好的通过,就采用一个大电容再并上一个小电容的方式。常使用的小电容为0.1uF的瓷片电容,当频率更高时,还可并联更小的电容,例如几pF,几百pF的。而在数字电路中,一般要给每个芯片的电源引脚上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到地(这电容叫做去耦电容,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电源滤波电容。它越靠近芯片的位置越好),因为在这些地方的信号主要是高频信号,使用较小的电容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AE(2013-03-07):
这个借光学习了

网友AF:
6楼正解

网友AG:
学习了,提高下自己!

网友AH:
大电容由于容量大,所以体积一般也比较大,且通常使用多层卷绕的方式制作,这就导致了大电容的分布电感比较大(也叫等效串联电感,英文简称ESL)。
   电感对高频信号的阻抗是很大的,所以,大电容的高频性能不好。而一些小容量电容则刚刚相反,由于容量小,因此体积可以做得很小(缩短了引线,就减小了ESL,因为一段导线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感的),而且常使用平板电容的结构,这样小容量电容就有很小ESL这样它就具有了很好的高频性能,但由于容量小的缘故,对低频信号的阻抗大。
    所以,如果为了让低频、高频信号都可以很好的通过,就采用一个大电容再并上一个小电容的方式。

学习了,这才是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的真正原因。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从理论角度来讲,大电容完全也可以滤高频,

网友AI:
问题太过简单

网友AJ:
六楼正解

网友AK:
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 这两个是退耦电容,作用如以上所说

网友AL(2013-04-08):
这个还真挺简单的

网友AM: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老师  呵呵  和楼主一样迷茫

网友:
那请问他们两个的前后顺序跟电路时输入级还是输出级有关系吗?就是哪个先哪个后?

网友AN:
找个电容的基本原理资料,再弄清楚ESR,和谐振频率这2个参数,就能弄明白这个问题了。

网友AO:
大低,小高

网友AP(2013-07-23):
6楼说的对,小电容是为了抵消大电容的感抗而放置的!

网友AQ:
学习了,楼上的各位前辈该谦虚的谦虚,该努力的努力!

网友AR(2013-12-29):
学习了,那再请教一下,小电容的容值如何选取

网友AS(2014-02-24):
吸取经验了。

网友AT:
楼主把那些老师说的总结起来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