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枪林弹雨再发一次,PCB板高手请进!

楼主(2007-06-06):
  这是我画的第一块板,前面发过两次,现在冒着枪林弹雨再发一次,希望高手指点:
  这块板的实物已经用上了,电路也能正常工作,最高晶振10M,但电路范围不大,图B(电路图中间)部份就是,单片机是952内部晶振(7.373M)。焊接时有四个大容量贴片电容及旁边的瓷片电容没有加进去。现在上电工作时,当供电电压在4.9V时(芯片管脚输入电压用万用表测满足要求),Vpp 大约为100mV,系统工作时就出现周期性的错误!当电压上调到5V以上,工作就完全正常了!下面两块芯片是7128。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是不是电路板的事,如果不是还有可能那些地方存在问题,谢谢.......

楼主:
这是铺铜后两面的图!

这是铺铜后两面的图!

网友A:
都看不到

楼主:
再发一次试试看

再发一次试试看

楼主:
再发一次!

试试看!

楼主:
终于传上去了,

再来一张!

楼主:
最后一张

下一张是铺铜后的

楼主:
终于全传上来了!

让大家久等了.
大家帮忙找找,是不是可能电路板设计的问题!

网友A:
从整体上来看..历害..实际呢...不知道

网友B:
简单的板子

网友C:
过孔太多,工艺检查难.很多都没有连上

网友D:
要进一步考虑信号回流的面积

楼主:
回11楼!

  先谢12楼提供思路!
  前面三幅图是为了看清主要连线,所有地线没有刻意连接,铺铜后做DRC没有一处错误。

网友E:
楼主是做LED控制的!

楼主:
楼上的果然厉害呀!

网友F:
过孔多的抠下来可以煮一碗白米饭了……

网友G:
小弟愚见,望个位大虾见谅!

1、时钟迂回,太长或者过孔太多造成CLK不准确;
2. 电源杂波太多,在进入板子时就要先滤掉,不然有可能干扰CLK和DATA
3. 还有就是过DRC的时,线与焊盘的距离设定的多少
4. 建议正反两面的铺铜有过空连一起,这样可以消除一部分电容效应,同时对辐射的干扰有很好的抑制.

网友H:
拼起来看看

图片原来有空白部分,……

网友I:
太大了

看起来 太大了    但是,其实则不然啊

网友J:
铜是怎么铺的

拉一个方框就OK了?

网友K(2007-07-09):
高手...好强的阵容

高手...好强的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