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RC有源带通滤波器 (图)

楼主(2007-06-06):
请教各位
电路图上的
 Fo=中心频率
 FL=下限截止频率
 Fh=上限截止频率   这个几个怎样计算
看了一些资料 得出的公式
f0=1/(2*3.14*R2*C2)
FL=1/(2*3.14*R2*C1)
Fh=1/(2*3.14*R1*C1)  不知道对不对

按图纸上的参数计算出来 有点出入

1.请问 如何设计的它频带宽度呢 如果是要求频带很窄的 怎样选元件参数
比如  FO=100hz  FL=80HZ   FH=120HZ

2.如果想单单的只能让 100hz的信号通过其它的不能通过这有怎样设计呢?

3.还要请问能不能将两级(参数都一样的滤波器)串联一起用呢
这样的信号的选择性效果会好谢谢吗
(主要想能通过信号频带很窄 50hz左右)

谢谢各位!

楼主:
怎样发不了图片的呢

怎样发不了图片的呢
怎样修改已发的帖子

楼主:
图片

图片

网友A:
到这里看看:

http://www.21ic.com/news/n13225c87.aspx

网友B:
回复主题

1.BW=FH-FL
2.要用低通濾波器LOW PASS Filter
3.可以,但要考慮前級和後級增益及匹配(m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