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过程)

楼主(2007-06-12):
输出是到整流桥前面的...所以我想可能是振荡电路或(逆变电路)...但工作过程我弄不明白,请各位朋友帮我分析分析 ,谢谢

楼主:
谁能帮忙说说 工作过程吗,谢谢了

楼主:
这是一个高次谐波产生电路...我想其开关过程是否D26反向击穿电压对电容冲放电的时间关系,请各位朋友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工作

网友B:
看这个图,看了半天,心中疑惑这个振荡电路好像不行

awey 看出来了。

网友A:
7、9脚被前面的电路固定拉低,还怎么工作?

U6C,U6D看他的意思是要做振荡器,但电路又错了。

楼主:
如二位所说,该如何改,(在这电路基础上)
另D26在这里作什么用??

楼主:
我刚搭了一下这个电路,电路可以工作的...
输出为11V/25K的方波...

楼主:
我想工作过程是这样的:
开始,9脚为低,这里17V反向击穿电压对电容充电,当充到一定时,低于反向击穿电压,D26截止...这时9脚为高,...且电容放电,如此循环...
各位认为如何....

楼主:
关健词:反向击穿...充放电...

楼主:
---

各位朋友看我分析的是否正确...这只是我的想法...我也不敢肯定是对的...
但电路能工作是实事...

网友A:
你的R32是多大的?4049的供电电压多大?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没注意到D26

网友C:
7、9脚被前面的电路固定拉低 ?

楼主:
R32 5k  4049供电电压 5V

网友D:
D26---1N4148怎么反相击穿啊?

楼主:
D26阴极加17V,阳极开始为零V,这样反向电压为17v,超过其反向击穿电压,故反向导通...

网友D:
1N4148的reverse电压最高可到75V

17V怎么击穿啊?

不懂,还请大侠明示.

楼主:
多谢18楼兄弟执著...
听你那样一说我也迷糊了...
17V电压,不加也能工作...
还请各位朋友指点...

网友E:
工作过程

   上电,U6F输入低--U6E输入高--U6C/D输入低--输出高,经R32对C35充电,电位上升至U6F输入端转折值;--U6E输入低--U6C/D输入高--输出低,经R32对C35放电U6F输入端电位下降,形成震荡。震荡频率不仅与R32,C35有关,且与R30,R33有关。在此R32不能太大,否则达不到U6F输入端转折值,电路不会震荡。
   另外,4069的供电电压应该与三极管的供电电压相等,否则输出无效率可言。
  至于D26应该是作C35两端电压跳变时抑制峰值用,防止U6F损坏。当然,用5V供电,在此就无作用了。可改接对地。
经处理,此电路应该能输出2倍压或负压--作为电源。

楼主:
----

谢谢,听朋友这样一说,感觉好像跑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