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幸好我穿了防弹衣,你那糖衣**弹的,没事。。。

楼主(2007-06-12):
RT 问了很多同学不懂..为什么加宽单片机的输出信号就能控制放大的倍数啊?
在I/O口输出一定脉宽、频率的方波,用来使Q5处于开或关状态,电源通过L1,Q5,D1,C3,组成的升压电路,在电容C3两端应产生比电源高几倍的电压。不用一直输出信号,让其保持升压,只需在输出那一瞬间前升压,停止输出后,升压电路停止。如果要加强强度,只要加宽输出信号的时间,比如,第一档,信号输出1MS,第二档输出2MS.

网友A:
典型boost电路

“为什么加宽单片机的输出信号就能控制放大的倍数啊?”
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根本不存在什么放大倍数问题。

“不用一直输出信号,让其保持升压”
从这句看,楼主对这个电路如何工作完全没有理解,拿放大器电路往这个电路上套。要理解这个电路如何工作,必须从初态(管子导通前瞬间)开始,一步步分析。详细分析请参考例如:张占松蔡宣三《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或其它开关电源方面的书籍。

网友B:
利用电感储能,二极管单向导通对电容充电

可以分析三极管通断时,电感的电压电流变化就知道了

网友C:
......

占空比高了
电感储能时间长了
电量就大了
对电容充电  u=q/c
电压就大咯

网友D:
.......................

4楼说得对

网友E:
就是4楼的理

网友F:
功放

这就是个功率放大问题啊,单片机输出电流很小,电压为5v一般,借用这个放大如果VDD是12v输出电压肯定要升高了...

网友G:
就是电感每次多吃点,然后每次就会多吐点

吐多了,电容这个垃圾桶就会装的满点,满么就是电压高了呀

网友H:
长见识了

谢谢!各位

网友I(2007-08-14):
斩波电路

这是典型的boost斩波电路,模电书上,可以看一下!

网友J:
不错的发表

谢谢罗各位

网友K:
9014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L:
大哥们,我感觉好像你们说得都不太对耶。

这个电路好像应该是,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三极管截止,电源给电容充电,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因为有二极管,所以电从三极管流过,与电容串联,就像电池串联一样,就把电压抬起来了。
输出电压,主要由三极管的截止时间(也就是电容的充电时间),电容的大小,电源的电压决定。对,还有电感大小。

网友M:
错了,是三极管导通时,给电感充电

三极管截止时,电感跟电源串联,给后面的负载供电.

网友N:
呵呵,LS,你的理解才是错的

1、你忽略了电感的作用
2、“因为有二极管,所以电从三极管流过,与电容串联”--怎么个串联法?回路呢?
3、你的观点没法输出比电源更高的电压

网友O:
应该从电感考虑

开始时,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至,给电容充电。充完电,电感中的电流为0.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由于电感中流过的电流不能突变,电感中的电流随时间慢慢增大。单片机输出低电平,三极管截至,电流不变就通过二极管向电容充电。而电容由于二极管的存在无处放电只有越积越多的电子。

网友M:
TO xwj,不要随便使用“楼上”两字,太危险

现在有楼号了,直接叫多少楼比较安全...

网友N:
呵呵,原来是误中圈圈了--耶!10环!

网友N:
不过,楼号也不保险啊,指不定什么时候删个贴,就又不对

网友M:

看来还是直呼名字比较可靠了....

网友P:
to:19L

D3的正端不是一直保持输出吗?要不要考虑进去?

网友Q:
三极管要个电阻限流吗?

网友R:
这个电路搞过一次。

有那么多的高手。我就不说了。呵呵。

网友S:
就是电压叠加原理

就是利用三极管截止的时候,电感上的感应电动势和电池串联叠加来升压的

网友T:
又上了一课

网友U:
倍压电路

输出电压是电源的1.732倍.

网友V:
输出电压不好说吧

如果储能电感Q值很大,负载很小,输出N倍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