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手机充电器电路.分析分析吧.

楼主(2007-06-13):
P3,P4接市电.
J4输出直流,空载电压达9V,有载时是多少V呢?
怎么算呢?

R2,C10,D5 的作用是什么?

C8.R9的作用是什么?

Q2的作用是什么?

P3接火线跟P4接火线有什么区别?

欢迎赐教.

楼主:
忘了说了

L2中,测得Pin1,Pin2相通,是独立线圈;Pin3,Pin4相通,是独立线圈;Pin5,Pin6相通,是独立线圈.

网友A:
1、J4输出直流,空载电压达9V,有载时是多少V呢?
怎么算呢?
很难计算。有载输出电压不仅与负载有关,还与开关管、变压器、整流管……有关。

2、R2,C10,D5 的作用是什么?
没找到R2。
R12,C10,D5 的作用是构成吸收回路,抑制Q2关断时由于变压器漏感产生的电压尖峰。

3、C8.R9的作用是什么?
C8.R9的作用是产生Q2基极反向偏压,在电路起振后减小Q2导通角,使Q2工作于C类状态。

4、Q2的作用是什么?
Q2就是开关电源的“开关”。

5、P3接火线跟P4接火线有什么区别?
没有太大区别。

楼主:
多谢maychang

您可真是我学习的榜样.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