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中电阻的作用(图)

楼主(2007-06-13):
这是我摘录的一部分IGBT驱动电路,我一直不明白两个三极管G、E之间的10欧电阻的作用,推挽电路中一般没有这样的接法啊?

网友A:
可能是改善波形

网友B:
应该是有点问题把,下面电路的作用和你说的一致:

网友C:
三极管哪来的G极

引用 楼主: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楼主: 推挽电路中电阻的作用(图)

这是我摘录的一部分IGBT驱动电路,我一直不明白两个三极管G、E之间的10欧电阻的作用,推挽电路中一般没有这样的接法啊?

网友B:
ls 别搞错了

G是IGBT的

楼主:
谢谢关注

shashi5752
我看了你的电路图,两个图原理不大一样,你图中的R24,R25是IGBT栅极驱动电阻,我那个图中不是

网友D:
回复主题

防止因三極管切入電壓造成輸入波形失真(cross  distortion)

楼主:
8楼能说得详细一些吗?

网友E:
两个作用

静态偏置和克服交越失真,集成电路中也有用三极管的。详细解释模拟电子课本上都有。

网友F(2011-07-29):
看不到图

网友G(2011-12-28):
看不到图,不过你说的10欧电阻应该是连在基极和射极的吧,这样的话是起过流保护作用的,10欧上的压降控制管子的开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