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MOS管控制电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6-13):
如果负载一端必须接地(43V电源负端)

控制电压不能高于5V,则此电路不能用。需要两个管子,一个NPN管和一个PNP管。
如果负载不要求一端接地,那么只需要一个NPN管,负载接到NPN管集电极与电源正之间。

网友B:
楼上说得有道理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个光耦加一个三极管扩流。
并且还是隔离的。

网友C:
控制负(地)

楼主:
麻烦各位解释详细一些,谢谢

兄弟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东西拿不定。
请各位能否根据已知道参数,出张示意图和推荐一下元件。
真的很感谢!

网友A:
这还需要图?

如果负载不要求一端接地,那么只需要一个NPN管,负载接到NPN管集电极与电源正之间。

楼主:
to:maychang,问题是我的负载一端要接地啊!

麻烦一下maychang及各位!
兄弟我在线等。

网友D:
re

那就用一个NPN和一个PN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