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那么多代码都不起作用了!

楼主(2007-06-14):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14101123919.jpg 如图的运放B有什么功能!
图中AV33表示接3.3V的电压

网友A:
哪里奇怪了?

网友B:
没什么功能

对电路懂一半的人设计的。
原来设计的意图,是两个10k电阻分压不能供电流,如果取电流则改变分压比。加运放后因运放输出阻抗很低,取电流不影响运放输出电压。但运放输出串联47k电阻,这个运放就没有什么用了。实际上,R89改成42k,接到R85和R86中间,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C:
运放B的作用是给运放A的同相端提供直流偏置

R89直接接在R85和R86之间同图上的接法区别不大(直流阻抗不同)

网友D:
还是有用的

若是要改变参考电压,目前的方式修改比较方便。
maychang的分析是对的,LS却走眼了。

网友E:
R88与C63并联作为反馈是什么作用

  我想问一下:R88与C63并联作为反馈是什么作用?C6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F:
R88与C63并联作为反馈是什么作用

低通滤波放大

网友G(2007-08-12):
虚拟地

这是单电源运放电路中常用的电路,U20A是典型的差分放大电路,输出电压是以AV33/2为基准的,R85,R86提供这个基准电压,通过U20B接成的跟随器减小输出阻抗以防R89上的动态电流变化影响输出精度.

网友H:
差分放大器

网友I:
xj803说得比较详细,正确

运放B的作用是给运放A的同相端提供直流偏置

网友J:
十楼说的很对,这就是一个差分放大,U20B给出一个直流电平

其放大放大倍数为4.7。

网友K:
典型的电压跟随器

U20B的工作状态是典型的电压跟随器。它的输入阻抗很高,输出阻抗很低,可以隔离前后端电路,互不影响。

网友L:
re

这个电路的精度可以保证吗

网友M:
R87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要加R87呀?去掉不行吗?

网友N:
说点问题

,画图的原则是按照输入信号自左至右,由上及下的习惯来布置元器件的。现在这图看起来很别扭

网友O:
不就是给U20A一个参考电压吗?

看样子这是个MIC放大器(有点像高频手持通讯设备的电路),把C61改大些,去掉U20B,R87照样工作,也有可能设计者的思路是这样的,U20B是多余的,不用就空在那里了,所以用来做了个缓冲,同时减小C61,以降低成本。

顺便问下:11楼的阿锦可是饶总啊?

网友P:
R89是差分放大所以选47k??

网友Q(2007-11-22):
不选47K,你的放大倍数就不是4.7

R88/R89=R90/R91 ,那么放大倍数就是4.7

运放B是提供直流偏置电压,不直接用电阻分压是为了阻抗匹配

网友R:
R87是有用的

简单地说,就是让U20B的两个输入端看出去的阻抗相等。其意义是让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I<SUB>B</SUB>作用在相同的电阻上,期望外接元件造成的失调电压为0。

1 实际中,常常有人忽略R87的作用。
2 实际中,R87可能要略大一点或略小一点,因为运放U20B本身是有一定的失调的。
3 按照楼主的图,R87应当是5 kΩ,选择10 kΩ是错误的。当然,要精调时,阻值有一定的偏异。

----------------------------------------------------
引用 网友B: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3楼: 没什么功能

对电路懂一半的人设计的。
原来设计的意图,是两个10k电阻分压不能供电流,如果取电流则改变分压比。加运放后因运放输出阻抗很低,取电流不影响运放输出电压。但运放输出串联47k电阻,这个运放就没有什么用了。实际上,R89改成42k,接到R85和R86中间,结果是一样的。

引用 网友M: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15楼: R87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要加R87呀?去掉不行吗?

网友R:


网友S:
电压跟随

运放B电压跟随吧

产生3.3V/2的电压

网友:
那不是个电压跟随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