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电容电压不突变来解释?谢谢各位!

楼主(2007-06-14):
请问这个升压电路可以用电感在换路时电流不突变来解释,
如果用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怎么来解释阿!  谢谢啦!
现在一直没想出来!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电容电压突变的情况,要怎么解释?

网友B:
这个升压电路不能用电感在换路时电流不突变来解释

这个升压电路必须用电感在换路时电流不突变并且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来解释。
没有电容的话,上面那个图Vo为零。

楼主:
还不太明白

开关前后,电容 两端电压不是 有0 到V0 吗 ?
这个不属于突变吗 ?
这个若采用电压定理能否解释呢?

楼主:
也许是阐述不清楚

楼主:
如上图,我的意思是可以用 电容的CDuc/Dt来解释吗?

,我的意思是可以用 电容的CDuc/Dt来解释吗?

楼主:
maychang,我有点明白了

谢谢各位 ,小弟我太愚笨 ,现在有点明白了 maychang的意思了!
我想不通的是
这个电路的V0=1/1-D * Vi(D为开关时间比) ,V0 在开关闭合时候是0,
开关闭合后才有电压的阿 ,电容电压不是有突变了吗?
帮我解释一下阿,谢谢啦!

网友B:
回楼主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这是不会错的。
Vo在电路达到稳定后,开关闭合与关断时都不是零。开关闭合时由于二极管作用,电容通过负载放电,两端电压降低。开关关断时二极管导通,电感中电流一部分对电容充电,一部分供给负载,电容两端电压升高。
这个问题,其实看波形图比我说得明白。

网友C:
正是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所以才能保持住 V0

网友D:
电容和电感的2个不能突变,就与小学生的1+1=2一样,是不可

如果不懂就牢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