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时如何防止静电干扰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7-05):
主要是板边缘容易手接触到的地方不要走线

另外就是和外界的接口注意静电保护

网友B:
回复主题:PCB布线时如何防止静电干扰

可能要考虑:器件的PLACEMENT;走线,地和POWER的处理等

网友C:
这个很难的

静电和布线的关系不大.
三大指标中,EMC和EMI是通过布线的,但是ESD和布线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