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锂电为USB接口手机充电

楼主(2007-07-01):
小弟想用锂电作电源为手机充电。锂电是3.8-4.2V  可提供1.5A的电流。以前是用一个升压 把电压 升成5V,之后再用一个充电管理IC,这样可以提供4.2,500毫安的输出并可以实现预充, 恒压充, 恒流充并起到保护锂电的作用。可是最近中国手机充电接口统一,这样充电器头与USB连接线之间的电压 就调成了5V 。想请问用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实现将4.2的锂电为USB接口线的电话充电,充电电压 为5V+_5%  电流为500毫安(中国手机充电接口标准 中这样规定的),也就是通过一个合理低功耗 的电路,将手机用USB接口线接在本设备上就可以实现移动为手机充电的目地。

有朋友说可以用升压IC+限流IC   可是小弟没有找到 合适的IC,请各位高手帮指点下,万分感谢!!!QQ47144691  EMAIL:47144691@QQ.COM

网友A:
可以用升压限流

限流用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B:
国标

看样子国家推行的统一标准,当前真正实行还有一些难度!但为了资料与环保是国家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