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这个电路.三相电缺相检测

楼主(2007-01-03):
谢谢大家
比较不错我个人感觉
但是水平有限
不能消化他
谢谢大家

网友A:
三相电的缺电检测实际上跟单相电的缺电检测一样

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2393946

实际上这个电路后级加一个74HC14,测量脉冲的占空比(脉冲宽度),可以作为过压和欠压的不精确的测量!
当然要经过示波器观察,选取合适的限流电阻和上拉电阻!

光耦输出加一个74HC14,上拉电阻可以降低到10K;
这时74HC14输出的是一个脉冲宽度随着电压的升高降低而发生变化的波形;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问题如下:
1:为什么加一个HC14就能看出脉冲宽度呢?
  脉冲宽度频率是不是50HZ,有没有仿真波形分析?
2.上面的图还有一部分是与母线电压相连是我不理解的.交流部分和直流部分
  通过电阻连到一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3.我想自己实验这部分电路大家给点建议我想通低压交流部分来看输出
谢谢
楼上的电路我理解一部分了.谢谢 .但是怎么来说可以检测过压和欠压呢
谢谢

网友A:
你自己做个试验就知道了~~~~~~

实际就是利用AC220V的过零点到电压最高点这个过程中,从完全截至到饱和导通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光耦的输出就是一个斜率变化的脉冲波形;

而加上一个HC04,就是相当于一个比较器电路;这样输出的就是一个随着输入的AC220V变化而脉宽变化的脉冲信号;

如果电压加大,跟标准的AC220V输出波形比较来说,则斜率更加陡峭;04输出的占空比加大;
如果电压减小,跟标准的AC220V输出波形比较来说,则斜率更加低缓;04输出的占空比减小;

楼主:
不理解这句话

如果电压加大,跟标准的AC220V输出波形比较来说,则斜率更加陡峭;04输出的占空比减小;(因为反向的原因)
如果电压减小,跟标准的AC220V输出波形比较来说,则斜率更加低缓;04输出的占空比加大;(因为反向的原因)
你所说的标准AC220输出波形比较是什么意思
AC220输出波形是怎么来的
谢谢解释.我一会做

网友A:
表达错了~~~~~~~~~~~~~

如果输入电压大于AC220V,则此时HC14的输出波形跟标准的AC220V输入产生的输出波形比较来说,则光耦输出信号的斜率更加低缓;HC14输出的占空比加大;
如果输入电压小于AC220V,则此时HC14的输出波形跟标准的AC220V输入产生的输出波形比较来说,则光耦输出信号的斜率更加陡峭;HC14输出的占空比减小;

楼主:
谢谢

HC14输出怎么和标准AC220输入产生的输出波形比较.还用MCU吗>?
这个步骤怎么完成.
我做的实验怎么不出脉宽波形.是没有加HC14的原因吗

网友A:
晕,这证明了俺需要加强文字表达能力;

假设输入是一个标准的AC220V,光耦+HC14后输出的波形称之为为标准的HC14输出波形

如果输入电压大于AC220V,此刻光耦输出信号的斜率更加低缓;HC14的输出波形跟标准的HC14输出波形比较来说,占空比加大;
如果输入电压小于AC220V,此刻光耦输出信号的斜率更加陡峭;HC14的输出波形跟标准的HC14输出波形比较来说,占空比减小;

跟mcu没有关系,但是要输入到mcu;
需要加HC14才能得到理想的波形;当然如果你只是检测缺相,当然不需要加HC14;此时,限流电阻和上拉电阻的取指也有所不同;

楼主:
谢谢

你解释的部分我已经明白了
麻烦你看看我的电路图.最上面哪个
实验做了.你的AC单项的没有问题了.示波器刚才有问题
我最上面的图是三相电,
P1,和N1是整流后的母线
这部分怎么解释
缺相这部分电路是怎么可以检测到的
谢谢

网友A:
不必纠缠那个图吧,看的费劲~~~~

直接做这样的3个单相检测电路不就能检测出任何一相缺相了吗?

楼主:
哈哈,可是这毕竟人家的好电路想学习一下原理

你所说的工作原理我明白了
为什么不用压敏电阻完成缺相检测呢
可是我的图的这部分电路没有明白.尤其是交流和直流想连的部分
请大家给与指教
问题不是逃避就能逃避掉的。谢谢楼上的帮助